路由级联怎样设置?

楼主(2014-07-30):
网线是从邻居家拉过来的。他的是有线路由,我想弄个无线路由上网要怎样设置?不当交换机使用!是不是要改网关?要不要开DHCP,选动态好还是静态好?

网友:
把网关改成192.168.10.1 不要动DHCP 选择动态 把邻家网线插在wan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