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T电源没有12V

楼主(2014-07-30):
其他电压都有  跪求是没有12V 没有PG

网友:
追查整个黄色线路当中的所有元器件,重点就是12V的双二级管(后级电路板部分有三个双二极管,分别+3.3V +5V +12V),修好+12V PG自然就出来了,,,,注意风扇供电也是+12V哦,

网友:
测量12v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