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短路查出一个位于LCD排线的电容短路

楼主(2014-07-30):
用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输入20V电流1A风扇转、停、一直转,显示器没反映B+电压为20V正常测了+3VALWP  +5VALWP  +1.5VP  +1.8VSP电压都正常
PQ302栅极电压为8V左右正常,求解接下来的检测思路,第一次修本本。。电容已经拆除换了

网友:
拆了还短吗

网友:
拆了不短了,但不开机风扇转,屏幕黑的,电流为20V  1A

网友A:
1A你先确定跑码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你先确定跑码没有吧

是诊断卡吗?

网友:
外接显不,,,重点还是查附近电路

网友:
外接也一样,没反映。

网友:
那个电容短路是通病  一般拆了就会好 还有你板子是不是在其他家看过被别人动了手脚?你注意下内存插槽也容易断

网友:
自己修的,保证是原滋原味的板子,就那个电容短路了拆了还是不开机。现在B+电压20V。电流1A

网友:
不短路了待机电流30ma   开机持续1A电流

网友B:
开机持续1A电流,应该亮机,不显示只有用诊断卡看跑码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持续1A电流,应该亮机,不显示只有用诊断卡看跑码没

手头没诊断卡,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电流跑多少还是短路吗?都没有说

网友C:
电容短路了,R813没看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短路了,R813没看看吗?

R813没断路还是0欧,,待机电流在30MA是不是还哟问题,开机风扇一直转1A电流

网友:
打内存波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813没断路还是0欧,,待机电流在30MA是不是还哟问题,开机风扇一直转1A电流

嗯!待机电流偏大。仔细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待机电流偏大。仔细查查吧!

这影响开机吗。。

网友E:
打一下外接键盘能不能亮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一下外接键盘能不能亮灯
键盘灯不亮,,光风扇转不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一下外接键盘能不能亮灯
待机电流40ma,,过大吧。。。开机电流直接1A妥妥的,,CPU会发烫,有USB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