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F 不触发 K42F 3.3

楼主(2014-07-30):
ASUS A42F
  K42F 3.3
故障 :不触发,
接电检测待机电流0.65A,以为是哪里短路了,拆机裸板测试电流一样,3 5V正常,开关针脚3.3V 至EC有跳变。各大电感阻值正常。后来不知道手碰了哪里偶尔能触发开机,但是开机后屏显图像背光不亮。屏AUO的 换了自己一个三星的正常。还以为是屏坏了。不触发以为3 5V 100UF电容不正常,所以拆了两个电容换了下。结果待机0.12A,手摸待机芯片RT8206A发烫,阻值依然正常 焊接也没有问题。找旧版上一个ISL6237代换了 还是一样的0.12A 蛋疼。估计芯片吹高了温度,或者EC有问题,所以订了RT8206A和EC IT8570E 换上后待机正常,。问题又回到时触发时不触发上,网上看了一个同类的说是4脚排阻有问题EC PIN67 SUS_PWRGD 和PIN68 SYSTEM_PWRGD 由3.3V上拉接到一个103排阻上。

图纸上标明的是100K 应该是个104K排阻,万用表测电压PIN671.0几V PIN68 0.3V左右,更换一个103K电阻后正常,每次插上电待机0.04A按下开关马上触发开机,关键是屏背光也亮起来了。应该是由SYSTEM_PWRGD控制的。好了测试几下就没有去找屏背光的问题了file:///C:\Users\Administrator.WIN-20140719TS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3500561\QQ\WinTemp\RichOle\_9W(KE15]6702Q()7]U2_}F.jpg

网友:
楼主你是换103排阻或是单电阻

网友:
华硕的机器电流是 有点大,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华硕的主板,笔记本排阻问题居多!

网友:
我换的是103排阻,最好换104排阻

网友:
查看南桥附近 的排阻看看

网友:
华硕机器无器件没标明,图纸对起来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