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微短

楼主(2014-07-30):
接到一本子,接上可调电源后发现不开机,待机电流0.05A。确定是微短,拆机后没有发现进水等明显问题。接上电源没有35V电压,用手触摸发现PQ11和12管微热,拆掉后待机电流正常,换过装上通电还是待机偏高。然后取下又换了之后通电故障依旧。只焊接PQ11待机正常,只余下PQ12,装上就微短,取下就正常,怀疑是板层的问题。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但是两个三极管都装上的时候用手压了一下待机就正常, 是不是板层有断线的原因???

网友:
你查查微短的后级呀,下载个图纸

网友:
难道是高温导致,楼主怎么看~~·

网友:
查查后极电路

网友:
PQ12  后极电路 找个图纸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要换不同的短路点加点烧

网友:
查查微短的后级呀

网友:
看看图吧  等待

网友:
查下后级

网友:
我看不出来哪里微短,只是电压没出来却电压而已当然会烫,楼主你怎么看

网友:
查后继是后有问题

网友:
试试烧鸡大法

网友:
这种烧不出来,查查后级肯定有芯片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