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华硕经典故障

楼主(2014-07-30):
修一华硕M4N68T-MLE V2主板,不跑码,复位正常,加电时量bios的5、6脚无正常波形,直接换bios上拉排阻822,通电正常跑码亮机。事后测量换下的822排阻,发现临近的两个电阻之间有5点几k的漏电电阻,说明确已损坏

网友:
华硕822  维修者的福音

网友A:
我前两天有个板子换了822后用两天就坏换还是一样两天又不行的

网友:
华硕主板让822烧毁了

网友:
华硕822排阻坏,是维修者送钱的。

网友:
千万别变成822门。华硕低端板,CPU供电坏就是一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有个板子换了822后用两天就坏换还是一样两天又不行的

可能是排阻的功率不足!

网友:
现在看到华硕的主板就想秒822

网友:
华硕822排阻。。。。赚钱的好帮手。。。。。!

网友:
822排阻爱坏华硕通病了。

网友:
这就是我们维修界的救星啊,不然大家都只能喝水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排阻的功率不足!

最后直接叫他换班了

网友:
这个822都是通病了,很容易坏的

网友:
华硕主板822是个通病了,但是还是有好多莫名其妙的故障...总之,简单点的我就换822修复了,麻烦的就叫客户换板了,这样来的彻底

网友:
通病么?还没接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