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7804 V1.0 图纸

楼主(2014-07-30):
求MS-7804 V1.0 图纸  附图

现故障为无复位,内存电压1.2v  桥供电1.2v  cpu供电 0.59v
感觉CPU电压不对 需要查CPU的工作条件但是没这个芯片 cup供电芯片型号up1602p

网友:
目前 好像没有流出

网友:
CPU才0.59很明显是电压不够的吗怎么会有复位呢

网友:
这个图纸新让人哭啊,78XX 系列还在保修期啊

网友:
新的图纸真难找

网友A:
貌似内存电压1.2V也不正常吧,DDR3正常内存电压不应该是1.5V么?

网友:
是的,一开始的故障时内存供电0.1v的左右,换了芯片1.2v感觉还是不正常,但是若是低电压1.2v左右也算正常吧,但是CPU电压不对,CPU供电芯片引脚定义不知道,现在没思路

网友:
V星板难修呀,别说新板图纸,就是老板的也少。它又用专用芯片,见到MS就头疼。

网友:
内存供电也不正常吧?

网友:
你换个CPU    在查内存的那几个条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
CPU,内存是好的,把内存供电的反馈电阻摘了,内存电压就正常了,CPU供电还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内存电压1.2V也不正常吧,DDR3正常内存电压不应该是1.5V么?

正常工作的时候就是1.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