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775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14-07-30):
梅捷775主板开不了机,按电源开关CPU风扇能转动,没有报警声,显示器没有信号输出。
换过电源也不行,CPU没有换过。用侦错卡出现:
RST 信号无效
IRDY 信号有效
FRAME 信号无效
关键信号错误 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侦错卡图片:

网友:
查时钟、复位信号!

网友:
刷BIOS了吗,会不会桥虚焊呀!

网友:
最基本的开始,供电,时钟,复位
先查全板的供电

网友A:
楼主还用中文的诊断卡  不是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我也有这种诊断卡,量过电压后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用中文的诊断卡  不是专业维修的吧

中文的直观,我早就用了,修台式机是买的连带笔记本诊断卡也是中文显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文的直观,我早就用了,修台式机是买的连带笔记本诊断卡也是中文显示的。

修台式机 还是数字的 好 不然 客户看到中文了

网友:
枚捷主板,CPU问题不多,但它的触脚出问题的交多。特点是弹力变差,与触点接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台式机 还是数字的 好 不然 客户看到中文了

这个小屏幕只可以自己看到。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型号的,我有片P43 D2的,上单核C420就可以用,上双核就用不了,后来刷BIOS好了

网友:
FRAME 信号无效 复位信号肯定没有,按不跑码的维修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