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美格显示器2200W开机显一下黑

楼主(2014-07-30):
开机的时候有亮一下,等下就黑了,开机脚没有持续的5V电压,

网友:
高手  高手                                 学习一下

休息的风 -2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楼主所说,那就查驱动板吧,,,

网友:
全黑了。测量电源板 12V 5V 驱动板5 V 3.3V 1.8V看看都在么

网友:
还是按照楼上说的查一下吧,看看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显一下就黑屏   就看电容有没怀孕。。没怀孕就是高压问题。查下灯管有没问题。高压部分  量下c5706.c5706有没问题。总之就是高压作怪。

网友:
指示灯正常么?正常一般都是高压或者灯管怀

网友:
测量电源板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驱动板  5V 12V 小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