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测试仪的制作

楼主(2014-07-30):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下24寸以下灯管测试仪的制作过程,制作非常简单,也非常实用 。首先一个通用高压板,一个20K电阻,一条12V电源接口DC头,一个12V显示器电源。然后把20K电阻一头接高压板12V,一头接高压板的开关脚,插上DC头,接上灯管,接上12V电源,灯管就可以点亮了。至于4灯、2灯、单灯、大口、小口的,只要有相应的高压板就可以了。好东西大家共享,我的分很少,希望大神们多给点下载分

网友A:
一直用的都是1084 1085                      不知道用20k电阻的话  过去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都是1084 1085                      不知道用20k电阻的话  过去的电压是多少v

没问题,20K电阻限流,电流不会太大了,就是其它电阻不算,只算这20K的阻值,电流为12/20K=0.6mA,,其实10K的电阻也可以

网友:
经过反复测试 20K的电阻在3-4V之间 非常完美 开关只要3.3V就可以的了

网友:
楼主再来个图片那就更完美啦、、、、

网友B:
供电跟开启接到一起用起来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都是1084 1085                      不知道用20k电阻的话  过去的电压是多少v

用1084,1085的话,能说下具体如何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084,1085的话,能说下具体如何用吗?

1084输入端 接电容   正极 并一个 25v  1000 电容的正极  负极接1084的接地脚    1084 的输入脚焊接到高压板的vin   接地 接地  中间脚输出  接on开启信号

网友:
用的时候再加个小电源开关就更好了!不用拔电源就可以反复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跟开启接到一起用起来也不错

是的!有些人也在用! 但还有些人爱怕烧东西.使用的人少些.即使有的在用也是有些担心的!   做为测试短时间是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
      还有一种测灯管方法是:用的品质比较好的单灯高压板.把高压板的开启之路的第二个三级管的C级和E级短接 .再加12V电源(接好高压板的电源和地)    DC电源头     小电源开关(开  断12V)     这个工具点单灯  双灯   四灯     甚至32寸    42寸的灯管短时间亮测试都是可以的(验证大屏暗屏现象).很是方便.

供参考.

网友:
现在不是有通用灯管检测仪卖的?我用的很好啊,基本无出现维修事故,维修起来好是也是很方便的,不过你的这种创新精神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再来个图片那就更完美啦   有空试试看

网友:
自己制作个非常简单,我的以前是在网上买的,36块钱,也挺好用的,它只能测一根灯管,带开关按键控制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的。

edisong -4 欢迎学习。请勿灌水!

网友:
学习一下

edisong -4 欢迎学习。请勿灌水!

网友:
现在淘宝卖一种高压板 觉得不错。单灯 双灯 四灯都可以点。

网友:
实用的帖子

网友:
做显示维修的都喜欢自己动手搞个测试灯管的东东,自己能搞得到就没有必要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