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不能共享打印机打印机提示打印机后台服务没有运行!

楼主(2014-07-30):
客户的电脑是xp系统,是办公室的所有电脑都共享一台HP打印机,就这台不能打印提示打印机后台服务没有运行!
我看了服务里是开启的,它的系统还不能重装,我看网上说从好的机器里复制spoolsv.exe,我复制了可提示这个文件正在使用无法复制!
这就不会弄了,高手们帮帮忙怎么才能弄好呀?先谢谢了!

网友A:
打开网络共享打印机,需要安装hp驱动,安装好了才可以使用网络打印机的

网友:
学习了 ,学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网络共享打印机,需要安装hp驱动,安装好了才可以使用网络打印机的

知道了,明天我再试试,我还真没想到是驱动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网络共享打印机,需要安装hp驱动,安装好了才可以使用网络打印机的

知道了哥们,明天我再试试,我还真没想到是驱动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