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Z68-V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7-30):
华硕P8Z68-V主板开机掉电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华硕主板排阻易坏!822

网友:
可以先查排阻822

网友A:
拨下cpu12v供电插头.看看还掉不掉电,不掉电查cpu供电部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拨下cpu12v供电插头.看看还掉不掉电,不掉电查cpu供电部份。

拨下cpu12v供电插头一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