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570 不能触发

楼主(2014-07-30):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Z570笔记本,现象为开机无论用电源还是电池都不能触发,去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A,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02A又掉回0.01A,上电池,也可以充电。怀疑可缺电压或某部分电路短路保护了。于是拆机。

网友:
拆开后,初步量了下,3V 5V 正常,由于 客户说是看电影突然掉电了。再开机就没反应了。量开机键有3.3V,可调电源也有跳变,BIOS各脚也有3.3V,大致已经可以构成开机条件,于是又按开机键,居然亮了。
客户不在,准备装机,装上屏后,一点,开机正常了。于是全装上,一开机,又不触发了。又拆机,拿出主板,又可以触发了。

网友:
于是又一步步还原到机壳后,到了最后,发现调音量和电影什么的触摸条,一插上它,就不能够触发了。
于是干脆不插,开机,一切正常了。
此笔记本修复,收费260元

网友:
一点一点的装吧 估计是键盘 光驱之内的外置东西坏了

网友:
可能是摸个排线 问题 一个一个安装试试

网友:
有时候铁壳有问题  也会这样

网友:
基本很多时候外设都会引起各种问题

网友:
估计有些电压没出来引起掉电。

网友:
这样机子修起来就是安逸。多多益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白送钱给你了!

网友:
有的客户非要那个触摸条不成

网友:
估计是通病

网友:
就怕客户麻烦 回来要求你把触摸条弄好 到时候就哭了

网友:
有测过有那个电压被拉低吗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这问题没遇到过,感觉像是个通病,下次有这样的问题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蛋疼啊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个类似的,真的很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