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修万用表的经验?我的胜利VC9808+坏了

楼主(2014-07-30):
胜利VC9808+数字万用表,故障现象是,直流电压档测低电压时,数值偏低,测高电压时又偏高些。
比如,用20V档测1V的电池,读数为0.5V左右,测12V的电池,读数12.3V左右。另外,读数也不是很稳定,有时候多测几次,就正常了,但下次关掉重开后再测,又出现老问题。也有时候测很长时间都不会恢复正常。
不知道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是哪个电路有问题?如何修?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4-7-31 12:19):
楼上各位坛友提到的可能性:
1、电池没电——这个可以排除,因为电池换过新的,也测过电压。
2、触片脏了——触片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故障是买来后没几天就发现的。后来我也打开拨盘擦过触片。

网友A:
电池快没电了吧?

网友B:
换块电池试试,不行返厂

网友C:
80%原因就是电池没有多少点了,换一个新的看看

网友:
电池没电了大哥

网友D:
调档盘的触片脏了,接触不良,用天那水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快没电了吧?

电池没问题,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块电池试试,不行返厂

电池没问题,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原因就是电池没有多少点了,换一个新的看看

电池没问题,新的,而且也换过。

网友:
电池有电,这个可以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档盘的触片脏了,接触不良,用天那水洗下

触片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故障是买来后没几天就发现的。
后来我也打开拨盘擦过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