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不通电

楼主(2014-07-30):
VCC LDO REF这些都有  就差EN信号 哪位大神教一下  待机芯片已经换过

网友:
看下en从哪来的

网友:
查3v_5v_EN

网友:
BISO刷过没有啊

网友:
查下开启谁给的啊

网友:
好像是ec给的吧

网友:
联想的EC BIOS爱坏刷下试下

网友:
就差EN  那找找EN走哪里发出

网友:
找找EN走哪里发出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PQ90

网友:
看看型号是哪里来的只要知道差什么酒好办 问题是不知道是差什么信号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