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IT8728F用什么代换啊

楼主(2014-07-30):
手头上有技嘉的8172f-s,8178f-s,8718f-s,8720F都是技嘉的那个能带啊

网友:
看样智能买原装的了

网友:
都不能代换只能原装的

网友:
谢谢那就等原装的了只有

网友:
不是吧   只能换原装的??  悲催了!!我的板子就是这型号的IO  板子不上电  强行开机  IO温度 嗷嗷的上升!!!!!!

网友:
只能用原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