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G31LM8上内存烧CPU电源管理副芯片

楼主(2014-07-30):
   今天接一块杂牌主板G31LM8,故障现象是:可以上电,复位灯常亮,查各主供电,发现是CPU VCORCE为0,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BD=DH(BCM),查主芯片RT8802的1脚EN是0V,12脚DVD是1.33V,31脚VCC是5V,VID组合有高低电平,还是111100把EN搞出来,跑线路 是这样的:
      把EN的两个三极管测电压,正常。怀疑是三极管不良,代换故障还是一样。于是从总线供电飞线到三极管,测1脚有1.28V,但故障还是一样。代换主芯片,没有解决问题。这是测PWM1,PWM2,PWM3已经有1.73V的驱动电压输出。看到了一丝希望,继续换副芯片,再上电,过CPU了,跑E0。但当我满怀希望插上内存时,复位灯又常亮了,CPU供电又没有了。我用BD=AD,这个副芯片代换的。
      以前我也是碰到这样的板,也是同样的问题。也是上内存就不行了。
   正当我想测PWM1,PWM2,PWM3的电压是否还正常时,发现问题更严重了:一上电立即保护。以前我尝试过换所有的场管问题都是一样的。

不知为何原来已经可以跑码了,但一上内存就出问题?

网友:
我用BD=AD,这个副芯片代换BD=DH(BCM)可以吗?还是这个芯片本身不良,但这个芯片是从网上网购新的?

网友:
怕芯片本身不良在料版上拆个

网友:
额  不还说啊  难道  有电和内存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