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隔离保护不过

楼主(2014-07-30):
版号是DA0R13MB6E0, PQ52没导通,测+VH28有28V左右电压正常,ACOK_IN没有电压,这个地方没有电阻,就不说了。 ACIN有3.3V。但就是ACOK_IN没有电压,PQ17的2脚没有电压,所以把电压拉低了,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是挺麻烦的,本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下手,高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隔离不好修,太要技术了

网友:
查ad_air,DCIN是否正常

网友:
HP的机器很难搞!!!期待高手把

网友:
我基本着问题就是放弃

网友:
PQ172脚没电压,ACIN有3.3V,可能是电容击穿或电阻开路吧?

网友:
保隔有些主板是不好搞

网友A:
是不是ACOK_IN拉低了PQ17的2脚或者PC110对地漏电呢?

网友:
PQ17 要导通 pq18要截止

网友:
教你个绝招,不行你找我,把pr73断开,板上没装,是直连的,你拿刀断开

网友:
小KISS  我们店里的刘总都是直接秒杀的

网友:
保护隔离最好修了 好不好
楼主把充电芯片换了绝对好。通病来的

网友:
目前还没修到过

网友B:
你试试把 3 4脚直接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把 3 4脚直接相连

3 4脚直接相连,要确保ACOK_IN信号电压才行的,不然会引起烧后级相连元器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ACOK_IN拉低了PQ17的2脚或者PC110对地漏电呢?

这里与PQ17 2脚相连的PR127电阻开路变质或PC110对地短路漏电都会造成2脚没有电压,这里查找下ACOK IN 信号来源,一般来自充放电芯片发出。

网友:
后极没短路了吧,保护隔离不出,强拉电压会掉电,这个机器不好修,我放弃了一片,还有一个弄好了。充电芯片坏。

网友:
找找看可能会发现问题

网友:
是不是管子坏了

网友(2014-08-30):
DCIN是否正常

网友:
ACOK_IN 是 高电平啊 查查 原因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