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7主板,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7-30):
故障现象MS—7267主板,诊断卡代码显示‘‘00’’ ,复位灯不亮

分析思路:1.诊断卡上代码00说明CPU没有工作,同时复位灯不亮说明南桥没有输出
                       复信号

                  2.由于南桥没输出复位信号,因此检查南桥产生复位信号所需的工作条件:南
                      桥芯片的VCC各组供电丶南桥芯片的CLK各组时钟丶电源芯片的VRM-
                      PWRGD信号丶AIX电源灰色接口发给南桥芯片的PWR-GD;

                   3.维修时直接在主板上测CPU丶内存丶显卡丶北桥丶时钟供电电路是否正常,
                      然后检查主板上的时钟电路是否正常,最后检查主板上的复位电路是否正
                      常
解决方法:1.安装上CPU时注意主板与CPU是否兼容,目测主板CPU针脚是否正常;
                     2.在检修CPU丶内存丶显卡丶北桥丶时钟供电电路时,测量发现北桥旁边的
                       MOS管G极有4.5V控制丶D极有5V供电丶S极无输出,更换此MOS管Q15后,有
                       1.5V输出,装CPU丶内存后,电脑能显示

,故障解决。最后奉上图纸MS-7267V4.8.pdf小小白初次发帖,望各路大仙多多加分!!!!!!!!!!!!!!!!!!!!!!!!!

网友A:
图纸啊,太需要了

网友:
北桥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啊,太需要了

图纸啊,太需要了,那就对哦,多评分!

网友:
不错,这种复位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