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求救 受不了- -

楼主(2014-07-30):
顾客拿了一个显卡过来说是不亮,结果我先量了显存,显卡的阻值,发现都短了,至于显卡不知道短没,因为显卡的阻值能够接近或者直接是0,所以可以肯定显存绝对短了,看不看是不是显卡拉低的显存就直接上BGA取下显卡,果然不短了,之后我就换个新的显卡上去就亮机了,问题来了,打完驱动后,直接花屏了,连自检的桌面也花屏了,当时怀疑是显存没有加焊脱焊了,然后吹了显存,又好了,接着又接着打驱动,然后又花了,我就纳闷了 怎么会一直花,。可以肯定没打驱动前 我好好试了的 没花不会是显卡的问题,至于显存不可能会坏吧,如果坏了 都不可能进系统,我换了好几台机子打驱动都一样,XP,w7do打了,装系统打W7就变成 自检画面花,正常启动WINDOWS那里花,而且进不了系统 真心求大师帮忙, 没折了。用的DVI,应该不会跟接口有关系 我都量了都正常。

网友A:
花屏跟显存关系很大,,,你试试VGA接口,还不行就查查接口附近的电容(鼓包)和电感(虚焊)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B:
还是显卡主芯片可能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C:
主芯片坏了,再次是没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跟显存关系很大,,,你试试VGA接口,还不行就查查接口附近的电容(鼓包)和电感(虚焊)

大哥 我已经说了是DVI的 没有V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芯片坏了,再次是没植好。

换的新的芯片 怎么会出这种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显卡主芯片可能有虚焊的地方

这个芯片是我师傅亲手BGA焊的,应该不会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芯片坏了,再次是没植好。

实在不行加焊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