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

楼主(2014-07-30):
第一例: 型号:联想Y460   无待机 拆机,测PF1与适配器连接端,约有19v,但另一脚,没有电压,为保险坏。换保险后,测对地阻值为o,怀疑后级有短路,
测稳压二极管PD14,发现此稳压二极管击穿,换一个。再测保险的阻值正常。上电测试,触发显示。

网友:
这经验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原来是稳压管击穿

网友A:
这也太容易了!每天遇到几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容易了!每天遇到几次就好了。

...........

网友:
乌鸦二极管击穿的修过N台了......我一般都直接去掉不装了

网友(2015-03-03):
简单 简便   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