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不触发

楼主(2014-07-30):
Z360待机正常,上CPU,0.06然后掉回000,保护,再按没反应,拿掉CPU后,电流也是上到0.06左右,但是回掉到待机。可以再触发。

网友:
IO 南桥这此地方

网友A:
CPU供电没有出来也会这样的吧吗,记得

网友:
后继有短路 一般都是声卡或网卡旁小电容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没有出来也会这样的吧吗,记得

CPU供电是没有,应该怎么查。

网友:
是不是3V 5V短路了,量下

网友:
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地方

网友:
搞好了没?最后是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