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4-07-30):
客户说用着用着变颜色,具体什么情况不明,目前正在测机,请有类似经验的大神说说
显示器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兄弟你这样发帖很难给你解决方法 测出故障现象后上个图看一下,之后问一下长城什么型号的

网友:
红绿蓝来回变吗

网友:
动动VGA线接口就好了。

网友:
VGA线有问题了吧

网友:
哥啊 你这现象描述的有点模糊 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现象描述的有点模糊 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换跟VGA线看下

网友:
拍个照片上来 看看撒 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自己用的时候一直正常啊?说不定VGA线坏了,或者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 程序问题特多

网友:
刷个MCU试试

网友:
连个型号都没有。 只能是显示器坏了。或者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