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P7H55-M PLUS反复上电断电

楼主(2014-07-30):
ASUSP7H55-M PLUS 主板,上电后就反复断电、上电。
上电瞬间无复位,测量时钟9LRS914第9脚“C_PG ”信号,电压只有1V,跟线到VGA头后面,丝印字“ PQ125 ”左侧“822”排阻,更换后电压上到3V,上电正常跑码。
发此贴只为方便大家寻找,节省时间。

网友:
又是822惹的获!

网友:
华硕的就是这东西了,不然还真的没是可以修的了

网友:
我的到时有3.3V但也是反复掉电,先换了再说

网友:
华硕除了822还有什么更烂的

网友:
  给我也遇到了一块,看了然后秒杀

网友:
楼主这法子太好了  接到一技嘉的1156针的 没上cpu触发不了 一触发就掉  高到底是板不好而且cpu也是挂的 纳闷!

网友(2014-09-01):
好郁闷,卡LOGO

网友A:
卡住的时候可不可以关机?

网友:
华硕822的电阻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住的时候可不可以关机?

可以啊,等十来分钟还可以自动进系统

网友:
我没试过等10分钟那么久。试过有拆声卡好了的。

网友B:
谢谢了,按你的换个就好了,想给你加分的,不能加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这个问题好些了,看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按你的换个就好了,想给你加分的,不能加了

不客气,能帮到你就好。

网友:
822真是说爱你不容易呀

网友:
这种事情我经常干 ,但是都没有楼主这样神勇  我好多板子还是没有找到毛病 ,向楼主 好好学习

网友:
822为什么这么快坏。。

网友(2014-10-03):
今天我也遇上了,不过C_PG有3.3V,正在艰难查找问题

网友:
神排阻822啊!!!坏的不少

网友:
是这个822吗

网友:
遇到一块板子同样问题,先找论坛。然后秒杀,谢谢楼主 感谢论坛

网友C(2014-11-04):
楼主对h55的板子修的多吗,我有一个技嘉h55m上电自动掉电,无限重启,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h55的板子修的多吗,我有一个技嘉h55m上电自动掉电,无限重启,帮忙分析一下!

抱歉!修的不多,也在研究中。

网友:
822是华硕通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抱歉!修的不多,也在研究中。

技嘉h55做桥好了

网友D:
时钟芯片没有开启导致的反复上电!822排阻是祸根。

网友:
代表全体维修技师向华硕致敬   正因为华硕  让维修业蓬勃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h55做桥好了

谢谢!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芯片没有开启导致的反复上电!822排阻是祸根。

谢谢分享!!!

网友(2015-04-23):
我手上有一块技嘉H55的主板  故障和你的一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