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关机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4-07-30):
    今天接一台苹果MACBOO PRO 型号没看,故障现象是接适配器自动触发后能正常进系统,但是关机之后按触发键没有任何反应,也不能强制关机,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是触发开关的问题吗?还是其它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围绕桥这边修

网友A:
问题描述太笼统,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别动大件,找图纸 按时序慢慢查

网友B:
先刷个BIOS,不行再换桥

网友C:
查看EC REST 看下南桥晶振有没有起来

网友D:
看了楼主说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触发后成功进系统,无法关机,强制关机无效。关机后开机键无法开机。

那么进系统后是不是键盘所有按键失灵?

网友:
不敢动桥啊.因为你正常进系统的,这台为进水机,处理了一下能开机了.触发键是和键盘连在一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太笼统,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别动大件,找图纸 按时序慢慢查

现在的问题是进了系统之后,正常关机,不能触发,也不能关机.键盘有连键现象,拿来的时候开不了机进过水,处理了一下亮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不行再换桥

不敢动啊.苹果第一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EC REST 看下南桥晶振有没有起来

应该可以吧,能进系统啊.用开机脚短接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说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触发后成功进系统,无法关机,强制关机无效。关机后开机键无法开机。

...

没有,键盘就只有几个键有连键现象,这台机器拿到手上的时候为进水机,不能亮机的.我加焊了下键盘接口,可惜把键盘的塑料锁扣烧糊了,不知道要不要紧,插键盘线没问题,很紧的不会掉,本来这接口处也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一起探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问题是进了系统之后,正常关机,不能触发,也不能关机.键盘有连键现象,拿来的时候开不了机进过水,处理 ...

smc外围进液了么,估计要围绕smc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敢动啊.苹果第一次修

苹果电路跟别的品牌机器最大的差别是隔离保护电路,其它的基本没什么差别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呗

网友:
如果是进水机,加焊EC绝对OK!

网友:
看楼主回复都是不敢动,不动怎么会有收获,什么都有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