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300 不一样的花屏

楼主(2014-07-30):
型号:lenovo B300  版号:cig41v1.3   症状:花屏    先看看图 确定的告诉大伙不是屏的问题,卸载显卡驱动后显示正常,只要一驱驱动显示就会异常,换了硬盘做了系统,准备换它 兄弟们遇到没???

网友:
显卡问题塞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卡问题就解决

网友:
楼主换显卡解决没,分享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到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装试试,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这花的也太有特点了。呵呵,换好了发个结果

网友:
就是  直接干掉显卡好了

网友:
这屏花的好别致,长见识了,装驱动花屏但不死机的话,直接干显卡就好了,当然也有偶然显存坏的,特别三星现存

网友:
通病显卡问题,更换显卡才能解决

网友B:
你显卡芯片上  有个黑色的是电阻 ?

网友:
显卡,显存重点查下

网友:
显卡换了,好了的话楼主通知一下

网友:
显卡植个球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故障是SNB IVY 平台的cpu的故障,不过lz的是独立显卡的,建议还是更换显卡,这个芯片型号区分带电阻和不带电阻之分

网友:
加焊一下么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花的

网友C:
现在的机器花屏都花得很有特色,楼主换显卡好的话分享一下哦

网友:
显卡型号是不是没有了?感觉好像E40这种018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装试试,不行再换显卡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机器花屏都花得很有特色,楼主换显卡好的话分享一下哦

一定会分享的

网友:
这个故障是有点奇怪

网友:
以前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很明显就是显卡,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显卡 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显存会不会有问题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显卡芯片上  有个黑色的是电阻 ?

是,这是LENOVO 一体机B300的显卡

网友:
这个已经植过了,现在换了显卡了正在测试中

网友:
加过,重植过,已经换了

网友:
现在此机器换了显卡,目前测试正常,这是换的显卡 型号是215-0767003

网友:
显卡机率大,显存这种花比较少,不排除也有可能坏

网友:
没见过这样花屏的   不过肯定先怀疑显卡

网友:
这样的花屏还是第一次见,我修的都是直接一条条竖纹

网友:
显存  会不会引起花屏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显卡看看

网友:
一定是显卡吧!!!!!

网友:
换了内存还不行的话就换显卡吧。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显卡故障,你禁用独显显卡驱动就好,这个时候用的是集显,

网友D(2014-08-29):
我的电流到1.3左右不走了 屏幕也不亮 加焊也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流到1.3左右不走了 屏幕也不亮 加焊也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这显卡容易坏,加焊显卡有时会把北桥加虚

网友:
订显卡了但是芯片发错了 客户不修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