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整理一下LA-4101P的时序,大家都出出力啊,送分

楼主(2014-07-30):
手里有一些同型号的板子,想总结一下时序和检测维修流程,对于判断故障和维修速度有所提升,欢迎大家提出思路和解析一些故障的根源,主要是针对时序和工作条件的总结,
如:不上电,掉电,挡内存,挡LOGO,不显示,无声音,显示花屏闪屏等进行解析

例:不上电:
检修流程:首先测量三五伏,测量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LID,ACIN,开机跳变,不行换EC
最好详细指出多少脚

刚买了一箱纸,准备进攻时序和各工作条件的总结

回复就有分,欢迎大家多多指点,相互帮忙

网友:
前排支持,目前手里没有,遇到了跟帖。

网友:
是个好想法,我也一直想做一个总结的,把仁宝广达纬创的都做一下的,关键的电压信号名称都做出来。

网友:
前辈们 赶紧做 到时带大家分享下啊

网友A:
仁宝好多图纸都带时序图的,好像楼主的意思想做出一个流程来,把原时序图做得更丰满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好多图纸都带时序图的,好像楼主的意思想做出一个流程来,把原时序图做得更丰满些

对,是想细致化

网友:
我看过intel主板的上电时序,和这些时序区别大吗?是不是intel的时序是个概括?

网友:
这个可以有呀,期待

网友:
楼主是想把时序精细到每个信号上面

网友:
期待楼主的总结,也期待各位坛友多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