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供电问题

楼主(2014-07-30):
查PL601电感有无电压

网友:
换过RT8209   hm65

网友A:
4脚有没电压  1脚开启有电压吗?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B:
供电 开启正常 的话,那就换芯片,除非后级短路

网友:
q顶一下啊,

网友:
不出电压,你起码查下他的工作条件啊,供电 开启信号这些有没有,后继有没有短路,还有,时序有没有看,电压的产生往往有先后顺序的,前面电压有没有产生。。。。。。这些都OK之后 你再换芯片才行啊

网友:
测下电感那有没短路啊

网友:
查电感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看第一脚开启信号有没有,然后看芯片供电和 反馈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脚有没电压  1脚开启有电压吗?

4脚 5v    1脚  3.3v

网友:
对地偏低   把桥拆了 就正常 装上新的 又是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 开启正常 的话,那就换芯片,除非后级短路

供电 开启正常  芯片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脚 5v    1脚  3.3v

FB脚呢  第5脚啊

网友:
5脚没有电压

网友:
最好把脚位都测下电压

网友:
就这么几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