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改造调压调流维修电源

楼主(2014-07-30):
ATX改造也玩了很多年了,改造资料很多,大家可以网上找下,这次是帮一位朋友改的,用的是老款金河田,质量好,良心货。没改动变压器,最高输出0~25V、0~8A。
先附上新版经典图,这是经过改进后的图

再附上我写的计算工具下载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2834-1-1.html

改造过程就不具体写了,有电子基础的看图就可以很容易改的,这里只晒成果。好了,下面继续上图:
只加了3个电阻,2个电位器,1个电容,其他电阻全部在原板上拆

改造好的电源裸板

改得很漂亮的说,背面基本没元件,正面好看,元件保留很多,虽然是没用的了,拆得光光的不好看。

准备用到的其他配件,南京网友制作的单片机电压电流表头、1602、电源开关、多圈精密电位器、输出接线柱

面板和后板开孔

继续组装。。。。。。

组装好了,通电及上负载测试

测试通过,因为没装风扇(风扇朋友自己装),不敢大负载长时间测试。
表头采用南京网友制作的高精度单片机1602表头,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是能直接精准发显示设置的最大输出电流,不像别的电源或单片机表头,需要短路输出才知道最大输出电流。

我改这个电源,裸板改造的成本不过3块钱,当然外壳和表头那些全部加起来,连电源本身一起的总成本大概在100元。这个价对于电源的输出参数可谓超值了,而且可靠性远比成品电源来得高,最简单一个,开关电源故障了就没输出,不会烧负载,可调电位器接触不良,电源也会没输出。完全不像低档成品电源那样,调整管一短路,哈哈,你的笔记本主板就废了,这样的案例在坛里也非常的多了。
大家有兴趣的也动动手改一个,当然了,难度是有的。
最后,大家看得高兴的就加点分吧,加分不扣你自己的分的,谢谢哈。

网友A:
能有点什么营养吗? 这个组装图都看腻了

网友:
```禽兽啊··我的处女贴准备发出的···还没到手就被曝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有点什么营养吗? 这个组装图都看腻了

改造教程,也有很多了,我是想搞个视频的,一直没时间

网友:
不错搞得好啊

网友:
非常使用的东西
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造教程,也有很多了,我是想搞个视频的,一直没时间

期待楼主的视频,我想有视频的话比看帖子更容易懂

网友:
不错,给旧电源退休提供了选择,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网友:
不错啊,有时间也参照楼主这个做一个,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造教程,也有很多了,我是想搞个视频的,一直没时间

对, 如何改, 做个视频是最有用的, 剩下的拆啊, 搞外壳啊,装啊 这些步骤都可以不要,

网友C:
这么大的电压调节范围而又保证0——8A电流制作难度确实很大,请问楼主4V电压8A电流完全可以当点焊机用了,楼主试用过吗?

网友:
太流B了  楼主  受不鸟了

网友:
神人,对开关电源了如指掌,厉害!

网友:
做个视频是最有用的, 剩下的拆啊, 搞外壳啊,装啊 这些步骤都可以不要,

网友D:
请问楼主将Q3Q4换成场效应管效率是否更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电压调节范围而又保证0——8A电流制作难度确实很大,请问楼主4V电压8A电流完全可以当点焊机用了, ...

8A 想点焊,差得远了吧,点焊电流是非常大的,几十A,可以组电容阵列来做点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将Q3Q4换成场效应管效率是否更高一些?

不能换吧,实在要换,那要换很多元件,还不知道效果

网友:
好给力     啊      大神

网友:
有时间也参照楼主这个做一个 ,很好。。

网友:
只是还有点不怎么会动手。。。

网友:
如果有可能的话,自己也去做一个。

网友(2014-09-23):
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是小白来向大神学习

网友:
厉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想做个 了

网友E:
你的的南京的制作的,这几个配件那里有的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的南京的制作的,这几个配件那里有的买

网址已发内线

网友:
有时间也动手改一个

网友:
出视频比较好~这样有的说不明白的都看懂了

网友:
不错,改的好学习了!

网友:
等有时间好好参照改个看看。

网友(2014-10-29):
求改装用的配件: 特别是您的那个外壳,是铁的还是朔料的ABS

网友F:
楼主,我很想改一个试试、其它的配件都找到了,就是差个外壳,您那个外壳哪里买的啊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下,楼主可以做个视频分享下啊,好东西得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很想改一个试试、其它的配件都找到了,就是差个外壳,您那个外壳哪里买的啊

外壳到淘宝搜仪表外壳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到淘宝搜仪表外壳就有了

谢谢! 找到了

网友G:
真厉害的电源改装

网友H:
楼主能否分享哪个表头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否分享哪个表头资料?

不好意思,表头是买群友的组件的,资料人家不公开的,不过表头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厉害的电源改装

呵呵,关键是成本低,而且安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表头是买群友的组件的,资料人家不公开的,不过表头也不贵

我是看你那图,表头印版好像是热转印的。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看你那图,表头印版好像是热转印的。所以有此一问。

那个是雕刻机搞的,散件一套,都是玩DIY的群友,所以连绿油都没搞

网友:
牛人呀  试试

网友:
不懂电路的 只能表示很高大上的

网友I:
改了一个电压到30V变压器没动过哦,数码管表头可以用电源本身的电压加一个稳压管做供电,蛋疼的是花了不少钱买了表头等配件,压差却太大,电流上的4A电源电压只有17V,郁闷,求教,怎样让30v5A下电压不降,或者只降1两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换吧,实在要换,那要换很多元件,还不知道效果

开关管用13009就不小了,用mos管代换也可以就是需注意功能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改了一个电压到30V变压器没动过哦,数码管表头可以用电源本身的电压加一个稳压管做供电,蛋疼的是花了不少 ...

这个带载电压下降是没办法的,电源本身是12V设计,你超过了,占空比就大了,30V的占空比已经是最大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o

网友:
做工讲究,好哦

网友(2014-11-28):
给力的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