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修一三星ld190n电源板

楼主(2014-07-30):
修一三星ld190n电源板,拆开后,待机芯片已烧黑,查了一下主控为ICE3BR0665J ,1n4756a两管已短路, 查3A保险熔断,整流桥完好,启动电阻在线(30多k)值正常,光耦与tl431正常不短,更换上述料件正常亮机

以下为参考电路

补充内容 (2015-4-21 15:02):
ice3br0665j,2pin为FB,8pin为gnd,9脚为vcc,参考为FB 1.6-1.8V,VCC 15V

网友:
这板看来是雷击了,问事主说烧得不清不楚

网友A:
最近我这边雷击的也好多,一般电源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这边雷击的也好多,一般电源芯片挂了

前几天修了只挂了待机变压器的42寸液晶电视,只要别挂交变就行了

网友:
回帖请用心,不要在严管区灌水!

网友B:
现在雷击的基本都直接改了·~不会修简单的可以换换.。

网友:
这个芯片不是很常见啊

网友C:
lz好技术   要是烧成这样  我就搞个模块上去了

网友D:
上次也遇到DELL的液晶电源板同故障但没有配件,硬是加了通用高压板~~~报价还是一样,利润可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好技术   要是烧成这样  我就搞个模块上去了

没什么技术,看多了会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雷击的基本都直接改了·~不会修简单的可以换换.。

电源便宜,找料算上运费不合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次也遇到DELL的液晶电源板同故障但没有配件,硬是加了通用高压板~~~报价还是一样,利润可就

还是修液晶电视值钱呀!普通液晶收费怎么都超不过2张东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修液晶电视值钱呀!普通液晶收费怎么都超不过2张东哥

赚点吃饭钱

网友F:
我对显示器不懂 ,只知道哪里故障换 对应的模块,电源板 驱动板 控制板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对显示器不懂 ,只知道哪里故障换 对应的模块,电源板 驱动板 控制板 呵呵

如今的维修成本换是比较实际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今的维修成本换是比较实际的

但是成本就比维修要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但是成本就比维修要高了

大多板30多块买得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多板30多块买得到

我给客户报才50   ,,,,运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给客户报才50   ,,,,运费呢

50元太便宜了!!!换板成本和人工不来的

网友H:
电源便宜,找料算上运费不合算

网友:
ICE3BR0665J 还是坏的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源便宜,找料算上运费不合算

那是!时代在变修不如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