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从不触发修到电流上到0.6几掉电修复过程

楼主(2014-07-30):
老板从同行那里拿来一台G450集显的本本,说开不了!!我就开插电有待机电流0.02,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拆机,上图
这板丝印非常少!!相信修过的朋友一定知道,且这个机经常坏的就是U口,
拆开一看,上家已经干掉了两个U口,看来U口果然有问题!!对地打所有电感,阻值3V5V对地不正常,直接烧,EC一烧就热的要死,
马上拆换,上图
换好后,3V对地正常了,再烧5V,摸半天也没有那热,当摸到待机芯片时,不正常了,有异热,靠,边这个也是坏的
真不知道待机电流怎么正常,真是晕死,拆掉,再打值,正常了,看芯片上家换的是rt8206,图纸标的是isl6237,上图
看网上说这两个芯片通用,我也换上RT8206,测3V5V电压不正常,5V只有3点几伏,3V连电压也没有,汗
后我再找个一样的isl6237换上,瞬间电压就正常了,真是无语了!看来芯片最好是型号相同代换啊,呵呵
都换好了,按开关,电流上到0.6几过几秒掉到0.3几再上到0.6几再过几秒后掉到待机,真 是晕死了,仁宝的也掉电,汗,测所有s0的转换电压场管按开关瞬间都有正常的电压,连PG的电压都正常,真是无语了,之后就是乱搞了一通,没有招了连南桥也换了一个,电流还是那样,没有变化,真是晕啊!对于这种上电过几秒就掉电,且可以再次触发,我真是没有什么招啊 ,测关键波型一个都没有测到,测复位,当电流到0.6后,复位是正常的,后没有招了,只能围着北桥测测了,测所有的0欧电阻电压都有,再测北桥的周围的电容,上电测,当测到北桥的正面的电容时发现在问题了,居然电容的两端都是0V,汗,看来问题就再这了,上图
就是红圈中的电容两端都没有电压,仔细一看,汗上面的0欧电阻没有啦!!看来上家把它给干掉了,直接一堆锡相连,再上图

至此,终于把这机给修好了,没有丝印的确实不好修啊,二修的就更不好说了,呵呵!!!谢谢大家的欣赏,有误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
被做过手脚的二修机就是蛋疼,楼主有耐心,给力

网友:
楼主的技术跟耐心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A:
看见这个机器我以为是龟壳MOS坏了

网友:
修机器不容易啊,特别还是二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这个机器我以为是龟壳MOS坏了

这台机器应该没有乌龟管吧。。

网友:
二修机趋势不好搞  尤其动过手脚的

网友:
这个真心不容易,,维修需要好耐心和细心

网友B:
组长 很牛啊  都搞起二修了 这样还真想不到是北桥边边上的问题

hyy

网友:
挺好 复位都出了 看来就得围绕北桥测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这个还真的需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组长 很牛啊  都搞起二修了 这样还真想不到是北桥边边上的问题

是啊,这个没有丝印的

网友:
二修机一般看都不看 没办法本人技术部行 浪费时间

网友:
没丝印是很烦的

网友C:
被做过手脚了吧,二修机我都不想碰。

hyy

网友:
电阻有标号吗

hyy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做过手脚了吧,二修机我都不想碰。

这个确实是啊,呵呵!!!

网友:
电阻没有任何标示的这个板,只有场管

网友:
没丝印,楼主怎么知道那个是0欧电阻啊

网友:
精神可嘉呀楼主,,,,
。。。我的柜台明天接受。。。
漫漫维修路、、、、
,,,水深着呢。。。哎。。。

网友:
楼主能介绍怎知道是0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