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修理G470 机器虽亮 换件很多《《《

楼主(2014-07-30):
G470这个机器修本多的相信都修到过,
不过最近接修了一台,虽然修的还算顺利不过坏件着实很多,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图纸就不上传了 论坛一大把(熟悉使用论坛的搜索哦)
论坛的搜索在不断的完善,希望所有朋友学会使用,善于使用
工具是为会使用的人发明的
----------------------------------------------------------------------------------------------------------------------
先说下,修亮机换的原件 如下
CPU   HM65  显卡  待机芯片 网卡  SYS8033  G718TM1U
电阻若干 场管若干  飞线若干
说下情况:文字顺序不代表维修顺序

机器是正面进水的,进水位置并不是很大 在左上角 和桥附近
修过的朋友就知道了 左上角是CPU供电部分 原件不多 这里坏了电阻飞了几根线
桥附近进水  换了桥
待机芯片附近进水 ,(这里就是最大的问题点了 ),芯片进水换之,周围电阻腐蚀换之
但是 芯片外 17脚短路   5VALWP  3VALWP 对地阻值极低
烧机?没有搞清楚前我一般不喜欢用烧机 ,怕有别的影响。(破不得已也用哈)
先排查
17 VL 短路 排查是 PU201 (温控G718TM1U)
3VALWP短路是网卡坏
                         5VAWP短路是 PU502 (sy8033) 损坏
查找+1.8VSP去处
最后换了 CPU  换了 显卡 亮机
无图无真相 (前几天修的,没有在过程中拍图片,下面的是修好后拍的)
---------------------------------------------------------------------------------------
》》虽然进水不严重不过修下来的成本不小,时间不短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下,希望以后遇见的时候报价小心 不多说 坏了这么多东西 报价?你懂得……

                                                        -------天意

-----------------------------------------------------------------------------------------------

发个广告: 8月18日 笔记本29期远程开课
基础差 理论不足 做着维修不赚钱
报远程 实地学习 维修从此很简单
月饼主讲
报名联系电话:0755- 6150 6416

[fly]记得支持下哦
[/fly]

网友:
先来站个沙发 这个机器的故障就是多啊

网友:
烧那么多~~~  一般碰见这样的都不修了~~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修出来就是技术赚钱的多少先不管
顶起

网友A:
我刚刚台 g470 不出cpu核心,去掉24脚电阻,电压就出来了,换南桥。还是一样,cpu换过两个,95831芯片换过,版主你说的南桥和cpu后面那个测试点也有1.05v。 刚刚同行拿走了。本来还想查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台 g470 不出cpu核心,去掉24脚电阻,电压就出来了,换南桥。还是一样,cpu换过两个,95831芯片换过 ...

看时序修了,图纸后面有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时序修了,图纸后面有时序

没来得急修。  技术有待提高,准备深造去。

网友:
换这么多维修费得多少钱?客户还要修吗? 换板价格也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   都很有技术   我都看   受益菲i安

网友:
修了那么多3VALW\5VALW短路的,总结了如下规律:
3VALW烧坏的,重点要排除 网卡芯片 EC 南桥  温控芯片。
5VALW烧坏的,重点排除 所有供电芯片 南桥 声卡 风扇转速调节芯片 USB供电芯片。
其他电压烧坏的,查图纸这个电去哪了,就排除哪个。

网友:
牛啊,换这么多东西下来都修出来了。

网友:
维修的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