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关机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4-07-30):
    接了一台苹果进水的机器型号A1278,清理了一下,插适配器自动触发,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正常关机后,不能触发.装电池也一样.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修过一台健盘坏引起不开机和不出现电压的

网友B:
进水机器,主板要仔细处理,,,不然小问题也致命,建议楼主拆机上BGA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器,主板要仔细处理,,,不然小问题也致命,建议楼主拆机上BGA烤板

是啊,现在键盘还有连键的现象啊.本来想飞线到触发开关下的,现在看来要换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台健盘坏引起不开机和不出现电压的

谢谢,这是我修的第一台苹果机.

网友:
待机多少电压有没有你都没查过,神仙也回答不了

网友:
量一下待机有没有12V,3.42V,1.05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