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11一体机修复成功!

楼主(2014-07-30):
板号:820-2494-A   故障不上电,在论坛上面找到一个图纸可惜对不上,于是在淘宝买了一个,根据图纸由触发电路开始查,测得PM_SLP_S4_L已经发出,但是PM_SLP_S3_L却没有,追查PM_SLP_S4_L,经过电阻之后分别去开启 PP3V3_RMGT   PP3V3_S3  PP5V_S3_REG这三个电压,感觉跟笔记本差不多了,还来个3V 5V。前两个电压都有已经正常发出,但5V没有。 于是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测得11脚VIN正常,12脚和10脚无电压,在百度找个芯片的PDF后,根据内部框图得出,10电压来自于11脚VIN经过内部线性稳压器后输出5V给芯片供电,再经过二极管为BOOT脚提供5V电压。为了确定一下, 使用可调电源调到5V接到二极管正极,之后触发上电,5V就出现了,整机上电,接屏显示白屏(没接硬盘,就是白屏),订了芯片回来装上,此机修复!写的比较乱,大家不要怪罪,图纸

网友:
待机芯片问题~~~楼主

网友A:
苹果的有点为图和图纸就是好修呵呵

网友:
图纸发给我QQ,我给你上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有点为图和图纸就是好修呵呵

有些有了资料也不好修
用料通用性极少 设计复杂

网友B:
小熊熊 哈哈 连苹果都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熊熊 哈哈 连苹果都会修了

你妹

网友:
苹要机还是好修的,设计电路一个样

网友:
修起来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