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E430不触发!!!!

楼主(2014-07-30):
进收一台E430故障为上电不触发,没有示波器,没有可调电源, 报价260 ,拆机后测电池接口附件的小电感对地,直接拆除屏接口旁边的电容后不短路,触发了无显示,插上BIOS电池后开机正常,去掉一个小电容赚260,下次同行们遇到E430不触发的先测测电池接口附件的小电感是否对地,对地了,直接测屏接口的小电容,然后在测保护隔离。
    高手可以飘过!!

网友A:
又是电池接口又是凭借口,,,表示维修有时候靠运气,问楼主那个电容换装回去木有

网友B:
如果有可调电源,它的待机电流是不是偏大,能不能摸出发烫?
如果有图纸,它的原理是什么?

很好的经验,觉得说得不够透彻。

网友C:
楼主什么都没有  都可以秒杀

网友:
可以说是通病吗

网友:
运气很好,让你秒杀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
这个钱来得松活!每天来一个就知足了

网友D:
是电容引起的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可调电源,它的待机电流是不是偏大,能不能摸出发烫?
如果有图纸,它的原理是什么?

肯定偏大,而且会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容引起的短路吧

电容短路后对地了! 保护隔离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电池接口又是凭借口,,,表示维修有时候靠运气,问楼主那个电容换装回去木有

电容不装没关系的撒, 那么小懒得装了撒  百分之九十是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都没有  都可以秒杀

多看看论坛 这是通病

网友:
电容短路引起电压有问题,引起不开机,楼主是怎么一下子量到这个电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