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主板不开机,一般是哪坏了

楼主(2014-07-30):
用得好好的,有天XP菜单关不了机,关了之后自动又重新启动起来了,最后按POWER键强制关掉,后来就开不了机了;拔掉开机连线,直接短接POWER两针,电源风扇不转,开不了机。直接用镊子短接主板插座电源处开机信号针和地线,强制可以开机,而且不插显卡,可以听到没插显卡的报警声,说明主板可以强制启动,硬件自检。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坏了?该如何继续检修下去。

我是新手

网友:
强制开机ok说明故障点在触发电路

网友:
检査开机电路。

网友:
请下CMOS 可能就好了

网友:
放放电看能不能解决 不行的话查开机电路

网友:
就是开机电路出问题了,查看一下吧

网友:
前几天碰到和你差不多的情况 后来换了内存就好开机了

网友:
从开机针到IO的线路,以及IO问题.

网友:
先测开机针是否有高电平 如果有就测开机针到IO 看哪里出了问题 跟你说下待机时序吧INTER哈 vccrtc rtcrst 3vsb rsmrst  I/O发送给南桥pwrbtn  收到后发出SLP_S3给I/O  I/O发个PS_ON拉地绿线就开机了

网友:
我想问下,LZ是过来考验我们这些维修人员i呢?还是过来探下路,拿去维修的时候不懂装懂。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故障,判断是IO或者南桥坏了

网友:
查一下IO开机电路

网友:
都是高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