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v43a暗屏

楼主(2014-07-31):
今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 锋锐v43a。开机没显示—有跑码,以为是屏坏了,外接显示器,亮了。9成屏坏了,和客户说屏坏了。换屏。高兴了,换了个屏。一样暗屏,无灯光,有显示,。日怎么回事。难道不是屏的事。看了下图, 屏线的1角没电压,2角3.3V。  vin-lcd1角应该是高压板的供电。二话不说把电源的19V拉到1角,屏亮了。问题出来了,就是vin-lcd1角没电压。查路线,1角跑到Q41.没电压,修了一个小时。没办法,直接飞线OK,哈哈

网友:
暗屏的怎么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呵呵,还是飞线来的快

网友:
液晶屏 缺少19v的供电  导致暗屏  这个地方要求不严  从公共点拉根线 过来 即可

网友:
一般都是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少电压,屏线坏了吧,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好计谋

网友:
暗屏的电路最好修了

网友:
楼主赚到钱还赚到一张屏。。。

网友:
飞线就搞好,不错啊。。。

网友:
这个好修   也算你历害

网友:
这样飞线会不会出现关机白屏,这类的故障

网友:
直接飞线不就好了

网友:
哥们,我正需要这个机器的图纸,分享出来,你也好多得些分分啊。

网友:
暗屏对着图纸应该好解决

网友:
这次怎么也要转个好几百快,收费还能落张屏 爽

网友:
暗屏怎么就没有可能是屏坏咧!见的也不少啊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快修飞线

网友:
你的图里有Q41?另外话说,你这赚得大发,飞根线卖个屏还捡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