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c1100 主板装不了系统 也进不了系统 准备进到桌面就重启

楼主(2014-07-31):
戴尔c1100 主板装不了系统 也进不了系统 准备进到桌面就重启  求解决方法

网友:
你换个CPU试试先,不行如果是独显的换加强下散热或换块显卡,再不行……你再看板子上能修哪。

网友:
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
装不了系统,能进p吗?看进pe是否重启

网友:
电压,戴尔的我记得外设问题很多导致那个卡LOGO啊,扫描设备卡住,滚动条死机等等,进BIOS吧外设禁了,有的需要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