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07-31):
大电容换了  开启3.3 5V正常 19V过俩电阻 到芯片脚就变1.03V 换芯片依旧 直接从19V飞线过来 故障依旧
CPU也换了 965的芯片组 哪位指点下 没思路中

网友:
上图才看的明白 这样不好分析

网友:
其他开启条件呢,也不说清楚,怎么帮你,有图纸最好上个图

网友:
芯片条件好好查查吧。  如果确定都没问题,就直接换桥。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