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果贴片芯片没有圈,也没有半圆,如何判断1脚?

楼主(2014-07-31):
如果贴片芯片没有圈,也没有半圆,如何判断1脚???象下图芯片

网友:
文字面正面是1脚

网友A:
文字正面,左下脚是1脚,还是左上脚是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字正面,左下脚是1脚,还是左上脚是1脚

一般不标的话就当是左下为第1脚

网友:
应该是左下为第1脚

网友:
不知道的话,拆来来PCB板应该有写那个是第一脚的吧。。

网友:
芯片放正  左下是第一脚

网友:
是的,楼上说的就是对的,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左下脚为第一脚

网友:
  左下一脚

网友: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网友:
字面朝上,一般不标的话就当是左下为第1脚,不过,没标记的管子最好别买,翻新管子都这样,不良管子会给维修带来不必要麻烦。

网友:
一般拆坏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好了。。。没标的基本是文字正面左下脚是第一脚

网友:
应该是左下脚为第1脚!

网友:
说不定的,所以一般拆的话我不会乱动照着拆装,,一点也不会有问题啦

网友:
这种还不好么,你拆下来不 是要看到的啊

网友:
上面各位说的都对。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一一般没标的话,就是芯片上印刷字正面左下角为第一脚

网友:
文字正面左下脚是第1脚,反面有时也有标示点

网友:
文字正面的左下为第1脚

网友:
TEA1530A引脚有一边为斜面(附图红色箭头所指处),厂家规定:斜面朝下,最左边为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