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A200NW有一半花屏出竖杠

楼主(2014-07-31):
显示器这样是什么故障有知道的帮帮忙
显示器

网友:
你的液晶屏幕是不是摔过,,,液晶屏的问题较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出问题,要不就是屏出问题了,还有就是换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屏的问题把

网友:
液晶面板坏了,留着装系统用吧。

网友:
赤裸裸的屏坏了。节哀吧。

网友:
LS的大神们都解释了……外接屏吧!

网友:
恩!80%是屏坏啦!20%屏线!楼主可以采取更换排除法!

网友:
屏坏了 典型的故障 还等什么换

网友:
屏坏了吧,换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一些,先代换试试!

网友:
很不幸哎。。。

网友:
屏坏了,屏线不可能的,直接外接确认一下吧

网友:
是屏幕坏了 不要了吧

网友:
屏幕的问题

网友:
液晶面板坏了,换。。。。。。。。。。。。

网友:
这个屏估计 没救 了

网友:
屏坏的很彻底呀,

网友:
99%是屏幕坏

网友:
基本是屏坏了

网友:
是屏坏了,很典型的屏坏现象

网友:
修屏板电路,测4组关键电呀,看主芯片有无短,如都正常,不修了。

网友:
液晶面板坏了

网友:
100 个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