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A2主板断电

楼主(2014-07-31):
映泰NF520-A2主板跑码断电,有时候显示了才断电。查了各项的电压都正常,请各位指教。

网友:
网卡有反应吗有温度吗还有哪里灰尘多了也有连电的的可能

网友:
I\O边上有没有一两 个排阻,有的话你更换一个试试,可能会好,我修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