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 掉电重启

楼主(2014-07-31):
HP 6535B 掉电重启 QL65 CPU AMD 027的北桥 北桥加焊过 CPU 换过 电流 0.98 1.54 1.65 1.58 1.75就掉电 掉到0.75就有起来了 一直反复 CPU 内存都换过 北桥换过 南桥加焊过 BIOS 刷过 就是开机无显示
cpu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换过cpu吗,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换把南桥试试,动的地方太多维修很无奈的

网友A:
这个是哪个电压不稳吧

网友:
有修到过一回,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板吧。都动了那么多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掉了重启估计南桥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器看电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