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无常的HP笔记本

楼主(2014-07-31):
前几天修个hp  g4的本本,进水!拆机发现EC脚有腐蚀,搞好后可以开机用,顾客拿走,第二天又回来返修!拆机又假焊了EC又正常开机使用!顾客拿走。隔天又拿回,现在测机两天,都是今天可以正常使用,正常关机,明天早上就又开不了,这种情况不知道算不算是奇葩!

补充内容 (2014-8-1 10:42):
今天过来又开不了机,拆掉C壳,通电触发电流上到0.15掉,等两分钟在按开关,可以亮了,我什么都没有动!??????

网友A:
这种机器最蛋疼了 最好是不能触发的时候在测量EC条件

网友B:
进水机,不稳定的,, 难修,因为是小电子元件不稳定坏得多,,,很多人都是不修的

网友:
  EC周围供电达不到吧

网友:
我打算今天回去放在微波炉里考半小时!

网友C:
估计还是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最蛋疼了 最好是不能触发的时候在测量EC条件

哎,现在又好了,只有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不稳定的,, 难修,因为是小电子元件不稳定坏得多,,,很多人都是不修的

不修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有断线的地方

断线,应该不会吧,要有断线该开不看机的

网友:
io不良了换掉

网友:
可能哪里还有断线

网友:
断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今天来又开不了机了,你为什么说是IO不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