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一调亮度 暗屏

楼主(2014-07-31):
联想 L151 15寸 显示器  亮度在50以下  都正常  就是暗了点  只要一调节亮度 超过50  就马上暗屏幕  是驱动板问题 还是高压板问题   高手指教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你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把显示器按键换掉

网友:
测一下亮度调整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还是测下吧,应该有异常

网友:
这个不清楚了 !修好回个帖子

网友:
尽量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改常亮不就行了,一般也不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