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Q5D掉电,求指点。

楼主(2014-07-31):
上电触发,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跑码。触发CPU风扇转了有30多秒,掉电重启,反复循环,哪位大神指点下。
华硕

网友:
你先把不跑码修出来就不掉电了。

网友:
现在都是一头雾水,不直达在哪下手,拔掉P4就不会掉电

网友:
拨下p4不掉电,查cpu供电部份是否正常。

网友:
不插P4针 看掉电不

网友:
哪里供电短路那把那短路的地方查出来换下件就可以了吧

网友:
当然啦,拔掉4PIN,电源管理没有发出信号给南桥,当然不掉电...掉电不一定是CPU供电短路,华硕主板插上4PIN之后不跑吗同样掉电

网友:
不插P4,他就不掉了,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看看IO是否 正常。。。有无发热

网友:
或者是量下全析以的822排左看看。。。

网友:
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是AP+BD的吗?是的话看一下AP的EN脚所连接的43T 一个小二极管~

网友:
822 通病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