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台神舟A43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4-07-31):
客户拿来的时候开机电流0。8A量了CPU无电压,加焊下ADP3212又可以显示,怪了,显示的时候用过几分钟又黑屏了,当我加焊到PR86时又能显示,

这个电阻是649K欧的但是我在板子上量了为672K欧阻值明显大了,我找不到649K欧的电阻就串联了两个325K欧的电阻现在阻值为650K欧的通电反复测试正常

网友A:
补充下是二修机来的上家飞了根线还有加了四个330电容也没好

网友:
你这样写让我们一点都学部到  那个电阻是干嘛用的呢   你都诶有说

网友B:
16脚是什么脚   看不清楚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脚是什么脚   看不清楚 大侠

16脚是RAMP

网友C:
"这个电阻是649K欧的但是我在板子上量了为672K欧阻值明显大了"这个原因让我很难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是649K欧的但是我在板子上量了为672K欧阻值明显大了"这个原因让我很难理解

我拆下来量也是672K我找别人修的也量了正常也为649K欧的所以问题肯定是在这里了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下来量也是672K我找别人修的也量了正常也为649K欧的所以问题肯定是在这里了

如果是在板子上量的阻值是不准确的  大侠    就算量的是10M  你也不能说这个电阻是坏的    你的什么表呀    好准呀

网友:
这个脚是什么意思呢   请大侠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是二修机来的上家飞了根线还有加了四个330电容也没好

如果修机的这个人是三板人修10次100次   那不就是10修机了100修机了,    你理解的二修机的真正含义了   真正的二修是给一个技术还行的人修  没有修出,那才叫二修  大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拆下来量也是672K我找别人修的也量了正常也为649K欧的所以问题肯定是在这里了

虽然说在主板上量的有时不是很准确  但是拆下来量  还是一样的    说明你的这个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电阻大了一点点应该不要紧,这边是19V,应该不会影响什么,真正原因估计还没找到,只是加热后正好可以使用,多试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大了一点点应该不要紧,这边是19V,应该不会影响什么,真正原因估计还没找到,只是加热后正好可以使用 ...

只是大一点点吗大了23K啊不是23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大了一点点应该不要紧,这边是19V,应该不会影响什么,真正原因估计还没找到,只是加热后正好可以使用 ...

这个机器就那个电阻问题我打了别的板正常是649K的这个机器为672K肯定不正常大了23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说在主板上量的有时不是很准确  但是拆下来量  还是一样的    说明你的这个表还是很不错的

是的我拆下来也是672K,我每次加焊这个电阻又能显示加焊其他的都不显示

网友E:
电阻多少大点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多少大点没关系。

大23K大太多了我测了几天都没出现问题客户拿回去出没返修过估计就是那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