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1s 独显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4-07-31):
换过显卡  南桥  系统版本换过旗舰版 家庭版 专业版  但是还不行  装了以后要不有感叹号要不就是装不过去 要不就是重启到win7滚动条那卡了,在叹号的时候,禁用独立显卡,然后重新启用没有问题,但是重启就叹号,ghost版本认6400。官方驱动就卡win7滚动条。据说此机的显卡型号是6470,不知何解,

网友:
恳请论坛的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还没遇到过吧  是不是哦需要换显卡芯片

网友:
再顶一下,求此机器的答案,已经来了两台了。更换了南桥,CPU,内存,故障依旧,弄不清楚到底这个机器显卡驱动怎样安装,官网只有专业版win7驱动,安装后居然不进系统。卡滚动条,ghost没有问题,但认显卡6400

网友:
去官网下一个试试

网友:
显卡也换过了 是不是驱动和系统版本不兼容 去官网查查

网友:
专业版win7系统,官网专业版的驱动,最后居然卡win7滚动条,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那就从进水BIOS开始搞起,机器有两个BIOS ,其中一个是EC-BIOS参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但是EC bios和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用官方安装版试一下,系统装好以后从惠普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查看显卡电压,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EC BIOS,正在试官网的BIOS文件,等待中。。。。

网友:
1 、  显卡驱动官网的吗?   2、显卡换过了嘛、换了还是一样吗? 3、 显卡供电都有嘛 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