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显示器屏幕闪屏,修复!

楼主(2014-07-31):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的型号:D223Wide。故障:通电测试,屏能显示,有一条一条类似干扰的闪动,颜色还不正常。时好时坏。
维修:拆开机器,目测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外观正常,各个电压均OK,刚好有一条一样的屏线,先换屏线试试,故障依旧。不是屏线问题,测下屏电路板测各电压,无异常。然后,把驱动板IC加焊,再加焊电源板,高压板,这些地方容易虚焊,还是不行,这就郁闷了,难到驱动板坏了?电源高压驱动应该问题不,大可能还在屏板这块,然后,不死心,拿着放大镜,仔细来回观察,是不是有损坏的地方。。。。最后发现,如图:靠边上的一组线路VGH有点发黄,像烧掉感觉,在看有个电阻R34,用镊子拔了一下,电阻上面的标识掉了,测了一下阻值14K欧姆,心想这电阻应该烧了,替换,故障解决,不闪了,OK! 测机中。。。目前稳定。。。

这个电阻,不用放大镜看下面的线路,很难看到发黄,这次维修纯运气好。本打算订驱动板的。就这样搞好了,真是意外。呵呵,没什么技术含量,给大家一个参考吧。有时候仔细观察也能修好一些机器。有分加点,没分顶个。

旁边是换下来的电阻,标识没了。。

网友A:
细心还是有大用处的,要是没有细心观察的话,就得换板了,真心赞一下

网友B:
   不错   驱动板怎么修   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心还是有大用处的,要是没有细心观察的话,就得换板了,真心赞一下

是呀,这个次真有体会

网友C:
搞维修就得细心,还得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维修就得细心,还得有耐心。

是啊,搞了我一个早上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驱动板怎么修   有图?

这个,看问题来的吧,,我修的是屏电路板。。

网友D:
还是细心 好啊 这样问题 不好修啊

网友E:
通常有干扰,或者白屏都是要细心。一个电容,电阻坏了。钱就到手了。一般的白屏。我收费都要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细心 好啊 这样问题 不好修啊

还是有点运气,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通常有干扰,或者白屏都是要细心。一个电容,电阻坏了。钱就到手了。一般的白屏。我收费都要100+

我们这个最少1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个最少150+了,

没办法。。白屏我这收同行价才50-60.散客就100+

网友G:
我们这一般   显示器维修  带更换板子是50
主板是30

网友H:
(测了一下阻值14K欧姆,心想这电阻应该烧了,替换,故障解决,不闪了) 不知楼主换了个多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了一下阻值14K欧姆,心想这电阻应该烧了,替换,故障解决,不闪了) 不知楼主换了个多大的电阻??

和原来一样大的也是14K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一般   显示器维修  带更换板子是50
主板是30

怎么这么便宜了,,,同行吗

网友:
是。个人一般显示器是100   主板60-8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这么便宜了,,,同行吗

是。个人一般显示器是100   主板60-80

个人 如果这个价格   没法做了

网友I:
主要还是细心加运气,,,

网友J:
你换了多大的电阻,这边VGH是二十几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换了多大的电阻,这边VGH是二十几伏的

和原来的一样14K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要还是细心加运气,,,

是啊,都是钱啊,不然,可能不修了

网友:
以后试试下载试试

辉辉就是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K:
显示器维修带更换板子是50那修还有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示器维修带更换板子是50那修还有钱吗

我没换板子,就是维修,收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