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各位大神 跑码跑2b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到显示部分了

网友:
你把显卡处理一下

网友:
能检测到显卡,但是检测不过。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北桥显卡供电的电压

网友:
显卡没过。。。。

网友:
不过显卡,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PCIE 供电时钟复位。 正常打值。值不正常 桥坏。或虚焊 断线

网友:
刷BIOS,干北桥

网友:
档显示了,换个显卡